[Kinetis] 新人求教,电容触屏应用,选择Kinetis是否合适?

楼主(2014-12-05):
新人求教。。。。被MQX开源系统吸引过来的,要实现电容触屏的应用,但不知道如何kinetis系列是否有相关的控制器,或者说选择这个系列是否合适?以前没有用过飞思卡尔的芯片,求教各位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建议你描述一下对芯片的需求以便大家给你推荐合适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建议你描述一下对芯片的需求以便大家给你推荐合适的型号

好的,我是新人。。。可能有些地方说的比较火星,还请见谅。。。
基本需求是:
需要有支持最大320*240分辨率图形LCD,电容屏触屏应用。
接口需要一些通用接口,一路UART是必须的,主要是和后面的通信模块一起使用。
另外还需要SPI(或者I2C)和红外芯片通信。
功耗尽量低,因为是设备设计为电池供电。

暂时提出的需求就是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是新人。。。可能有些地方说的比较火星,还请见谅。。。
基本需求是:
需要有支持最大320*240分 ...

图形LCD的接口是并口还是专用的图形LCD控制器模块呢?
K70_120: Kinetis K70图形LCD 120/150 MHz MCU 就有图形LCD控制器模块,但功耗没有Kinetis L系列那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形LCD的接口是并口还是专用的图形LCD控制器模块呢?
K70_120: Kinetis K70图形LCD 120/150 MHz MCU 就 ...

你好,我下来也有和论坛里的朋友讨论,有朋友建议说选择K20开发板对应的芯片就可以对应图形LCD功能了,想采购一款该开发板做做实验,看看效果具体能做到什么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下来也有和论坛里的朋友讨论,有朋友建议说选择K20开发板对应的芯片就可以对应图形LCD功能了,想 ...

如果使用并口与外部LCD控制芯片,那么选择哪款都是可以实现的呢。
论坛里【kinetis实验】+Freescale K/L系列开发套件帖子里有那次开发板的资料以及上手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并口与外部LCD控制芯片,那么选择哪款都是可以实现的呢。
论坛里【kinetis实验】+Freescale K/L ...

非常感谢!正好需要了解一下开发板具体的实施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正好需要了解一下开发板具体的实施方案!

如果不是非常着急的话,建议你稍等一下。
因为之前论坛里送出的还是MAPS开发套件的前身,近期将会推出飞思卡尔MCU专属MAPS系列开发套件--MCU智能硬件开发的寻宝图

MCU型号将会包含Kinetis SDK支持的芯片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非常着急的话,建议你稍等一下。
因为之前论坛里送出的还是MAPS开发套件的前身,近期将会推出飞 ...

我们论坛里也有MAPS开发套件的预热帖:手握藏宝图去寻宝 - 奔跑吧,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论坛里也有MAPS开发套件的预热帖:手握藏宝图去寻宝 - 奔跑吧,兄弟
...

非常感谢,已经在看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论坛里也有MAPS开发套件的预热帖:手握藏宝图去寻宝 - 奔跑吧,兄弟
...

你好,请问两个问题:
1、MAPS系列大概多久能出来呢?
2、对于k20系列芯片来讲,如果实现电容触屏的应用,一般用什么接口来实现较为方便?GPIO模拟或者是有更佳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两个问题:
1、MAPS系列大概多久能出来呢?
2、对于k20系列芯片来讲,如果实现电容触屏的应用 ...

1.多久能出来暂时我也不知道呢,但上周六参加飞思卡尔江湖开舵大典的时候听香水橙说这周将会有更多消息放出。我们也在等那边的消息呢,请关注飞思卡尔MCU寻宝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两个问题:
1、MAPS系列大概多久能出来呢?
2、对于k20系列芯片来讲,如果实现电容触屏的应用 ...

关键是你的电容触屏是什么接口的,我们才好为你推荐适合的Kinetis微控制器型号。
电容触屏这块我不怎么熟悉,欢迎网友积极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的电容触屏是什么接口的,我们才好为你推荐适合的Kinetis微控制器型号。
电容触屏这块我不怎么熟 ...

好的,非常感谢,我发个帖子和网友讨论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发个帖子和网友讨论一下吧

楼主你好
如果这个帖子没问题了,建议按照:本论坛中结帖方式操作结帖。
如果你那边选定好用电容屏与MCU接口后,可以再发一帖咨询芯片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