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功放上电瞬间爆掉

楼主(2014-12-05):
对功放和喇叭了解不多,所以想请教下原因:
1.功放用的淘宝买的YL2020,采用的是TPA3100D2芯片,大致看了下,没什么外围器件(右侧是芯片管脚图)

2.音频信号——>LM4558放大——>YL2020功放板,喇叭接的是4欧,10W,供电是24V锂电池供电
3.上电瞬间,TPA3100表面炸开,管脚红圈位置烧坏冒烟

我想问一下:1.是不是上电瞬间电流冲击什么的导致芯片烧坏的     ;2.如果沿用原喇叭和功放板,有什么解决措施么

网友A:
用原喇叭还有可能,用原板几无可能。

网友B:
电源电压太高或接错了。

网友C:
估计多半是接错了,不然不太可能这样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喇叭还有可能,用原板几无可能。

您好,今天看了一下,是PVCCR、PVCCL烧掉了,是不是电压过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接着喇叭呢,瞬间上电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多半是接错了,不然不太可能这样爆。

接错倒是没接错,就是本来是好的,也出声的,某一次断开后重新上电就爆掉了,而且PVCCR、PVCCL烧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

应该是跟电压有关,我刚开始的时候供电12V的时候没烧过,那除了加降压模块还有其他解决办法么?我用的是24V蓄电池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跟电压有关,我刚开始的时候供电12V的时候没烧过,那除了加降压模块还有其他解决办法么?我用的是2 ...

那人家模块说明书上给出的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人家模块说明书上给出的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模块上写的是12-24V,芯片手册上是12-26V

网友C:
你问一下淘宝店家呢,按经验,这么小的电路板不会要那么高的工作电压,也许他上面的电容都没有选这么高耐压的呢。

网友E:
电压高了或电源接错了

网友F:
可能是电源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