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cb芯片,关于spi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4-12-05):
用stm32f103cb芯片的spi2口做W25Q64读写。但这个SPI2口并不是一直使用。
用法:不读写W25Q64时,将这个SPI口的管脚设置成开漏输出,读写时再将它的管脚做成复用推挽。这样可以释放SPI线,用于外对flash的数据拷贝。
现象:有时候会出现对W25Q64无法读写的现象,这种异常不经常出现,一旦出现了之后读写都没有用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借助仿真器, 捕捉一下读写没有用时候的端口和 SPI 设置状态再分析.

网友B:
可能硬件不稳定吧;
试下,不要去改变输出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借助仿真器, 捕捉一下读写没有用时候的端口和 SPI 设置状态再分析. ...

谢谢版主,不过我没有仿真器,而且这种异常不好捕捉。不过我现在改成模拟方式,就没有出现这种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硬件不稳定吧;
试下,不要去改变输出模式看看;

谢谢版主,不改变输出模式是正常的。而且我现在改成模拟的spi,端口切换开漏和推挽就没有出现这样的异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不改变输出模式是正常的。而且我现在改成模拟的spi,端口切换开漏和推挽就没有出现这样的异常 ...

那就最好不要改变输出模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