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此电机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4-12-05):
匀胶机上的,匀胶机不动了,是不是电机坏了啊

网友A:
测量电机电阻

网友B:
单相交流异步电机吧;

网友C: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电机不容易损坏,一般是变频器出问题。

楼主:
电机没有坏,是光刻胶粘住了,转不动,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