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哪位大侠用过AD7606采集过数据?

楼主(2014-12-05):
哪位大侠用过AD7606采集过数据?最近使用DSP F2812和AD7606采集数据,模拟输入范围是+10V,当我不给8个通道接入电压时,采集到的数据都是0x0000,当我给通道1接入5V电压时,结果8个通道采集到的数据都是0xFFFF,这是怎么回事?求大侠指导。。。@zhangmangui

网友A:
不好意思  没有用过 啊
最重要的是   你看看读的时序  还有AD的配置是否合理

网友B:
我估计设置有问题,另外多通道循环采集时,建议所有输入通道都有稳定的信号输入(不要悬空)。

网友C:
检查下基准Ref Select等、通道的Convst信号、忙信号。

楼主:
谢谢你们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的建议

解决了  记得分享

网友D:
AD7606我用过,波动也就1、2个LSB,还是很好用的,先要确保电路正确,硬件正常,不知道你是内基准还是外基准,内基准可以测量基准电压是否正确,硬件都正常再查时序,ADI有参考程序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7606我用过,波动也就1、2个LSB,还是很好用的,先要确保电路正确,硬件正常,不知道你是内基准还是外基 ...

用的是外部基准电压源ADR421,我再检查一下busy信号,看是否启动了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记得分享

嗯,正在想办法解决中:'(

网友E:
00000   FFFFF 都是一个意思吧,你检查下AD芯片的时序和你的AD程序是否对应。还有就是程序运行的速度,用仿真器仿真时会比不用仿真要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000   FFFFF 都是一个意思吧,你检查下AD芯片的时序和你的AD程序是否对应。还有就是程序运行的速度,用仿 ...

0xFFFF换成十进制是-1,我用的是TI的CCS中的Watch Window

网友F:
0000是外部没有输入  FFFF是默认读数 明显 你这读书不对  很有可能是没有加延时或者初始化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0000是外部没有输入  FFFF是默认读数 明显 你这读书不对  很有可能是没有加延时或者初始化不对 ...

谢谢,我现在发现我的开发板出现了问题,DSP F2812的1.8V和3.3V都和地短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发现我的开发板出现了问题,DSP F2812的1.8V和3.3V都和地短接了

这个肯定是2812烧了   我以前使用中  只要片子烧了
这两个电源肯定是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发现我的开发板出现了问题,DSP F2812的1.8V和3.3V都和地短接了

建议别再上电了   直接取下2812  然后验证一下电源  应该是片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别再上电了   直接取下2812  然后验证一下电源  应该是片子烧了

已经换过一片F2812了,还是同样的结果,没上电的时候,测量1.8V和3.3V没有短接,上电后,我发现AD转换采集到的数据还是不对,结果发现1.8V和3.3V都短接到地了,难道是DSP坏了?但是我的仿真器还能连接上,而且还能下载程序到RAM中运行,DSP 1.8V和3.3V供电好像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好泪崩啊!导师要我在主板上扩展AD采集,结果一直调试不成功,难道我的扩展板对主板有影响。。。@zhangmangui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换过一片F2812了,还是同样的结果,没上电的时候,测量1.8V和3.3V没有短接,上电后,我发现AD转换采 ...

1.8V和3.3V对地是0吗    电阻值  能下载到RAM  片子应该没有烧
是不是扩展板有问题就说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和3.3V对地是0吗    电阻值  能下载到RAM  片子应该没有烧
是不是扩展板有问题就说不好了 ...

DSP一上电就发烫,1.8V和3.3V对地的电阻值还有几欧,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主板已经模拟地和数字地一点连接了,而我的扩展板中模拟地和数字地也一点连接,相当于模拟地和数字地多点连接,这样是不是有问题?@zhangmangui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一上电就发烫,1.8V和3.3V对地的电阻值还有几欧,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主板已经模拟地和数字 ...

这个绝对不会造成上电后测试就变成了几欧姆
也不至于采集不到结果   但是你说的这两个点最最终还是要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绝对不会造成上电后测试就变成了几欧姆
也不至于采集不到结果   但是你说的这两个点最最终还是要接到 ...

PCB板设计时不是要求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吗?而我的主板中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了,扩展板中模拟地和数字地也一点连接,主板和扩展板中模拟地和数字地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这就相当于模拟地和数字地多点连接,形成环路了,与设计规则“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不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板设计时不是要求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吗?而我的主板中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了,扩展板中模拟地 ...

你是用磁珠最终拉到一起的吗    是下面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磁珠最终拉到一起的吗    是下面这样的吗
我的数据采集板模拟地和数字地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zhangmangui ,我觉得有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数据采集板模拟地和数字地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zhangmangui ,我觉得有点问题

  ...

我感觉没问题 不至于影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没问题 不至于影响功能

我只是担心这种设计会烧DSP,再换一个DSP,还是烧,就彻底崩溃了

楼主(2015-03-28):
问题终于解决了,天天拖着,被导师逼得没办法。。。不尝试就永远不会成功。
又换了一块DSP,发现读取4V转换的数据 就达到0x7FFF,达到最大值,这次DSP并没有坏,因为运行一个小程序,计算结果是对的我又用示波器去观测BUSY信号,发现是周期性方波,说明启动转换了,又去测了下基准电压,基准电压不对,说明有问题,测了下静态电阻,很小,只有50欧最后割电源线,发现是有一片AD7606坏了,本来有两片AD7606,一片使用内部基准电压,并提供基准电压给另外一片,结果另外一片坏了,把好的一片基准电压拉下去了,所以导致转换结果不对,将基准电压线割断,读取的数据完全正确
3q21ic的网友们,好久没来逛了。。。@zhangmangui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天天拖着,被导师逼得没办法。。。不尝试就永远不会成功。
又换了一块DSP,发现读 ...

感谢你的分享   欢迎常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分享   欢迎常来

好,有空多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板设计时不是要求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吗?而我的主板中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了,扩展板中模拟地 ...

是有些不符  但是不会造成发烫等问题

网友E:
结果是  AD应该是翻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些不符  但是不会造成发烫等问题

当时仔细查看了一下,JTAG有两个引脚不小心焊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果是  AD应该是翻新货,

不清楚,免费申请的样片

网友G(2015-07-08):
师兄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刚用AD7606,遇到读出的数据也是0000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调试。(看ID像是华科10级的学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师兄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刚用AD7606,遇到读出的数据也是0000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调试。(看ID像是华 ...

嗯,华科10级的,你也是华科的。。。:lol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当时是两片AD7606连在一起,然后第一片使用内部基准电压,第二片使用第一片的基准电压,结果第二片AD7606坏了,把基准电压拉下去了,换了一片就好了。。。你测一下供电电压,基准电压,IO口电压,用示波器测BUSY信号,看启动转换了没?启动转换了,是方波信号,再测36、39、42、44、45引脚电压,与手册上的和自己预计的电压值是否一致。。。祝你好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华科10级的,你也是华科的。。。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当时是两片AD7606连在一起,然后第一片使用 ...

恩,谢谢学长,学长方便留个QQ吗?以后要多向学长请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华科10级的,你也是华科的。。。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当时是两片AD7606连在一起,然后第一片使用 ...

这个是原理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学长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原理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学长帮忙看看。。。

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你参考数据手册上的电路,对照着上面上的电路,仔细检查一遍,我当时是用的SPI读取,你用的是并行总线读取,你检查一下相应的引脚设置是否有问题,然后就按照我上次说的,检查相应引脚的电压值,是否与数据手册上的一致。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啊    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啊    恭喜

:lol你现在才看到,真是大忙人啊,不过还是很谢谢你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现在才看到,真是大忙人啊,不过还是很谢谢你们

呵呵   恭喜     多分享

网友H(2015-08-29):
@U201015703 楼主您好呀,不知最近您再上论坛没有。
我和楼主做的很接近呀,最近在做两片7606采集模块。现在遇到些问题:
1、楼主你的7606和DSP采用什么通讯方式?
2、不使用的采集口您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U201015703 楼主您好呀,不知最近您再上论坛没有。
我和楼主做的很接近呀,最近在做两片7606采集模块。现 ...

楼主有段时间没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U201015703 楼主您好呀,不知最近您再上论坛没有。
我和楼主做的很接近呀,最近在做两片7606采集模块。现 ...

你好,我本来准备使用F2812的SPI接口的,但是2812的SPI接口被占用了,使用将MCBSP接口配置成SPI接口。。。没有使用的采集口最好接地,不然测量是有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段时间没看见了

我不曾离去,只不过前段时间放假了:hug:

网友I(2015-09-30):
都是喜欢用这些复杂的芯片

网友J(2016-04-04):
学习一下,最近在使用该片子,第一次读出来全F,后来每次读都是0,测了各位所说的电压,好像都和手册 上的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一下,最近在使用该片子,第一次读出来全F,后来每次读都是0,测了各位所说的电压,好像都和手册 上的 ...

给个链接你自己去看看https://ezchina.analog.com/message/23449#23449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发现我的开发板出现了问题,DSP F2812的1.8V和3.3V都和地短接了

那板子就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板子就废了吧

没办法,只有换个DSP芯片

网友L(2016-12-13):
用stm32做过

网友M:
比较常用的一个芯片,找一下这个芯片的例程,改改就行啦

网友N(2017-01-13):
最近在做AD7606的板子,使用SPI接口读取数据,万用表测得供电电压5V左右,有4.5V和2.5V的输出电压,示波器测得CONVST、CS、BUSY都是周期性信号,示波器测得Dout A有方波信号输出
把AD7606的八个输入通道都接地,读出的数据按说应该全为0,但实际读出的数据有的通道大概是2500、16000等数,还总是跳变,示波器测Dout A时,也有方波信号输出,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大侠指导

网友O:
应该是软件问题,  多半是时序不对, SPI驱动等有问题

网友(2017-02-13):
您好,我想请问下您用stm32做AD7606的板子时,有没有什么官方些的例程啊。。。就是关于stm32和AD7606的

网友P:
首先我建议你先对照数据手册上的典型电路图,查看一下你的电路是否正确,有些管脚的电容是必须要有的,硬件查看好之后,使用示波器查看是否有busy信号产生,是否符合AD7606的时序要求

网友L:
有的,你是想用SPI 还是想用FSMC

网友L:
用STM32 做有很多问题 采样的速度可以,数据处理就不行了还是用DSP 更合适的

网友Q(2017-03-23):
你使用的串口模式还是并口模式呢?检查一下你的输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