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Si4432模块死机问题,就是偶尔会收不到数据,过一段时间又能收到数据

楼主(2014-12-05):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大,最近小弟在做一个使用Si4432采温的项目,温度使用DS18B20采集,主控芯片为STM32系列,自己做的组网方法。在测试的过程中出现了有的节点会偶尔死机,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收数据。我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芯片死机是怎么判判的。网上说这个芯片是有Bug的,我想问一下,具体的Bug是什么呢?谢谢各位

网友A:
有Bug的是早期产品,好好检查你的程序吧。

网友B(2015-03-06):
能来个程序瞅瞅么

网友C:
过一段时间自己就能收数据了吗?

网友C:
你的组网是怎么组网的?有没有可能是组网协议问题

网友C:
TO: chunyang

你好,请问你使用过SI4463这个芯片吗?

网友D:
我支持过很多客户,还没有客户反馈过SI4432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Bug的是早期产品,好好检查你的程序吧。

我手上的是B1版本,这个版本有bug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的是B1版本,这个版本有bug吗?

看生产时间,如果近几年的就没问题,有问题的是10年以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生产时间,如果近几年的就没问题,有问题的是10年以前的。

ok,谢谢
您看起来对4432摸得很透啊,可否向您要一下5k速率的reg参数配置?
顺便请教您5k的速率,GFSK,频偏要设置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ok,谢谢
您看起来对4432摸得很透啊,可否向您要一下5k速率的reg参数配置?
顺便请教您5k的速率,GFSK, ...

这个你自己摸索吧,我没用这颗芯片,虽然这颗芯片完全可以说是因我才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自己摸索吧,我没用这颗芯片,虽然这颗芯片完全可以说是因我才有。 ...

虽然这颗芯片完全可以说是因我才有?

这个让我展开非常丰富的联想 和 难以抑制的好奇心,
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立马变成大神级别。

你是大大大vip客户?
还是你是芯片设计工程师?
还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Bug的是早期产品,好好检查你的程序吧。

我网上找到这个资料,请问一下是否属实。

软件设计复杂,芯片的BUG过多.目前我们公司已测得的BUG和缺陷有以下几条:
         A:  SI4432在直接模式下,AFC(自动频率控制)锁住后无法释放,而适合电池供电的周期性打开工作模式恰恰需要用到在直接模式.
         B:  SI4432在包模式下无法加FEC的功能,这导至灵敏度和抗干扰下降.
C:  打开SI4432的AD然后再关闭,就无法进入休眠,所以测量电池不 能用其内部的AD。
         D:  软件复位内部寄存器,不能立刻写入寄存器。
         E:  关闭接收再立刻打开,SI4432死机。
         F:  某些寄存器写完之后,必须延时一段时间,才能继续写其他的寄存器,否则死机.
         G:  SI4432在直接模式下,数据时钟无**常从SDO或nIRQ输出,这导至复杂性增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虽然这颗芯片完全可以说是因我才有?

这个让我展开非常丰富的联想 和 难以抑制的好奇心,

呵呵,这还是当年Integration时代的旧事。俺跟该公司主管市场的副总提过一个面向中国抄表市场的产品计划,包括输出功率和工作频段方面的满足,并提供了不少相关市场需求信息,于是Integration决定上马这个项目,就是后来的IA4432。第一代4432问题严重,根本无法可靠工作,而这时Integration被收购,新东家Silicon跟俺没啥交情,以后也没有在这个项目上继续有合作。Integration是家很小的公司,技术上敢冒险,但早期产品问题很多,为此我是帮了他们很多忙的,包括一些bug的发现和解决方法。正是因为给他们帮过不少忙,所以他们才会重视俺提出的4432产品构想。
在Silicon时期,4432改版后仍然有问题,改过两次后听说可以了。基于4432的技术,Silicon又有新的发展,不过跟俺就没啥关系了。
俺喜欢跟有想法的小公司打交道,跟高层好谈,跟小兵没啥好讲的,大公司就很难跟高层直接打交道了。

网友F(2015-11-02):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还是当年Integration时代的旧事。俺跟该公司主管市场的副总提过一个面向中国抄表市场的产品计划 ...

ORZ

网友G(2016-01-16):
我也遇到SI4432死机的问题,除了重新上电软件上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其恢复(软件重新初始化配置也不行)?或是配置上如何设置可降低死机机率?死机情况下都能检测到CRC出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还是当年Integration时代的旧事。俺跟该公司主管市场的副总提过一个面向中国抄表市场的产品计划 ...

Integration是华人创办的吗?8000千万美元被收购,好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Integration是华人创办的吗?8000千万美元被收购,好亏啊

不是,但有华人高管。

网友I(2017-08-26):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还是当年Integration时代的旧事。俺跟该公司主管市场的副总提过一个面向中国抄表市场的产品计划 ...

牛X啊大佬

网友J(2017-11-22):
现在这个Bug还没有解决掉。如果有人要SI4432的模块,可以找我呀。价格比自己做还要便宜。新思路。

网友K(2019-11-25):
引用 网友J:
现在这个Bug还没有解决掉。如果有人要SI4432的模块,可以找我呀。价格比自己做还要便宜。新思路。{:tongue: ...

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