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知道此三极管的型号?

楼主(2014-12-05):
(无正文)

网友A:
万用表测试元器件大全 446页

网友B:
光拿一个没有标识的元器件是很难判断具体型号的,如果是抄板,一般都是根据实际使用条件来判断选型,否则就算是9013和8050拿万用表也无法分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怎么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件怎么打不开?

这是pdf格式文件,先点击下载,然后用pdf格式浏览器阅渎.

若浏览器未装,可运行下面这个文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