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哪位老师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三极管?

楼主(2014-12-05):
有一个封装为TO-92的三极管,没有型号,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参数如下:黑表笔接中间脚,红表笔接左脚,万用表显示为1250,黑表笔接中间脚,红表笔接右脚,万用表显示为675,其它测法都为无限大,请问这是个什么类型的管子?是三极管还?达林顿管?可控硅?小功率场应管还是其它的管子?

网友A:
TO-92的三极管, 面向打字的平面, 通常有两种引脚排列顺序,
1. EBC 通常是欧系的型号, 如BC547 和美系的型号, 如 2N3904
2. ECB 通常是日系的型号, 如 C18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92的三极管, 面向打字的平面, 通常有两种引脚排列顺序,
1. EBC 通常是欧系的型号, 如BC547 和美系的型 ...

没有看清我的问题,回答偏离了。

网友A:
黑表笔接中间脚,红表笔接左脚,万用表显示为1250,黑表笔接中间脚,红表笔接右脚,万用表显示为675,其它测法都为无限大,说明是个三极管,基极在中间,是个欧美系的 PNP 三极管。
如果是普通三极管, 那么这两个 PN 结的正向压降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而实测差距这么大,所以很可能是PNP达林顿管。

网友B:
楼主请不要重复发帖;
应该是小功率三极管;

网友C:
同意airwil版主的说法,
首先两个PN结都能导通,那么mos管排除!
可控硅一般都是大功率场合用,TO-92封装不多见,也可以排除!
至于达林顿管跟三极管确实不怎么好判别了。
airwill版主说的根据导通压降判断也在理,但不排除有些三极管会存在较大的压差!

网友D:
LZ 中国话说得不错,很清楚。
现在会提问的人不多。

如果你用的是模拟表,那就是 NPN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