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仿真器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4-12-05):
最近电脑好像出毛病了,仿真器突然连不上了。
看设备管理器里那个选项有个小问号。
卸载重装仿真器驱动也不行。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解决了,没配置对。

网友A:
卸载驱动的时候   记得勾选删除驱动
然后重新安装   如果还是不行   检查仿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