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哪位老师知道这是个什么类型的三极管?

楼主(2014-12-05):
有一个封装为TO-92的三极管,没有型号,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参数如下:黑表笔接中间脚,红表笔接左脚,万用表显示为1250,黑表笔接中间脚,红表笔接右脚,万用表显示为675,其它测法都为无限大,请问这是个什么类型的管子?是三极管还?达林顿管?可控硅?小功率场应管还是其它的管子?

网友A:
你能测到1250,估计是达林顿,2个管子的复合管,因为刚好是2个二极管的压降。楼主按达林顿管的方式测一下放大倍数看能不嫩测出来哈。

网友B:
猜测是PNP达林顿管。

网友C:
是达林顿管,你测得是达林顿管两个晶体管发射结电阻,和接在集电极发射级之间的反向击穿保护二极管的电阻,按照楼主的描述确定不了是PNP还是NPN,楼主是不是描述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