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矩阵乘法子程序时,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14-12-05):
MatrixMUL(float* A, int A_Row,int A_Col, float* B,int B_Row, int B_Col, float *Result)
{

  int i,j,k;
  float sum;

  if(A_Col == B_Row)   // dimensions of matrixes must be accordance with each other
  {
      for( i = 0; i < A_Row; i++) // compute the first row of results
      {
           for(j = 0; j < B_Col; j++)
           {
                sum = 0.0f;
                for(k = 0; k < A_Col; k++)
                {
                    sum +=   (*(A + i*A_Col + k))*( *(B + k*B_Col + j));
                    //sum = sum + temp;
                }

               *(Result + i*B_Col + j) = sum;

           }
      }

  }

}

在一个工程里运行,出现如下错误,

"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0912810", ERROR!   at line 754: [E0004] Illegal operand combination
            MACF32    R7H,R3H,*XAR0++,*XAR7 ; [CPU_] |146|

1 Assembly Error, No Assembly Warnings
Errors in Source - Assembler Aborted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um +=   ((*(A + i*A_Col + k))*( *(B + k*B_Col + j)));    ???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blem solved

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

这样写是对的。在DSP运行出错,是TI 的 编译器对下面的语句
sum +=   ((*(A + i*A_Col + k))*( *(B + k*B_Col + j)))
进行了错误的优化,把这个函数的优化级别降低或者禁止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写是对的。在DSP运行出错,是TI 的 编译器对下面的语句
sum +=   ((*(A + i*A_Col + k))*( *(B + k* ...

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写是对的。在DSP运行出错,是TI 的 编译器对下面的语句
sum +=   ((*(A + i*A_Col + k))*( *(B + k* ...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