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基于AtmelQTouch的ATmega48感应按键设计

楼主(2014-12-05):
一种基于Atmel公司的QTouch技术和ATmega48单片机的感应按键设计方案。硬件上,根据应用系统的要求,灵活选择需要的单片机I/O口作为感应按键输入口;软件上,根据Atmel公司提供的函数库,将所选的I/O口配置成感应按键输入口,调用QTouch函数库接口对感应按键信号进行采集。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案设计简单,应用灵活,且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楼主:
QTouch技术是Atmel公司触摸技术部前身Quantum开发的一项技术。所开发的集成电路技术是基于电荷的传输电容式感测。QTouchIC检测用传感器芯片和简单按键电极之间连接来检测触摸,如图1所示。QTouch器件对未知电容的感测电极充电到已知电位。电极通常是印刷电路板上的一块铜区域,该电极可以通过金属弹簧或者导电海绵来延伸应用空间。在1个或多个电荷传输周期后测量电荷,就可以确定感测板的电容。在触摸表面按手指,导致在该点影响电荷流的外部电容,作为一个触摸记录;也可确定QTouch微控制器来检测手指的接近度,而不是绝对触摸

网友A:
最好传个原理图或者PCB

楼主:
基于ATmega48的感应按键,在硬件设计上非常简单,每路按键只需要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即可实现。通常情况下,感应电极一般以铜箔形式分布在印刷电路板上,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要将感应电极设计成不同的尺寸和形状。同时,采用金属弹簧或者导电海绵等具有导电功能的介质,能够将按键延伸到合适的长度或高度,

楼主:
感应按键采集使用了系统的一个定时器中断,因此,应用系统中的中断程序会对其造 成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求在按键感应的过程中,应用系统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处理时间越短越好。在电容感应工作的时候,中断服务程序处理时间不应该超过1ms,否则将严重影响感应按键的灵敏度,甚至会导致感应按键失灵。 应用系统程序如下:intmain(void){ init_system();/*系统初始化*/ config_sensors();/*将I/O口配置成感应按键*/qt_init_sensing();/*初始化感应传感器*/qt_set_parameters();/*感应参数设置*/init_timer_isr();/*用于感应按键的定时器设置*/qt_filter_callback=0;/*滤波参数选择*/ __enable_interrupt();/*使能定时器中断*//*应用程序主循环*/while(1){ if(time_to_measure_touch){ time_to_measure_touch=0u;/*继续下一个采集周期*/qt_measure_sensors(current_time_ms_touch);/*感应检测*/} KeyBuff=(qt_measure_data.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0]);/*获取感应按键状态*/……/*系统应用程序*/}}

楼主:
今天就最后一次更新了,,,

网友B:
见过此设计,风格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就最后一次更新了,,,

不错,顶

网友C(2017-08-09):
怎么到现在没更新了?

网友D(2017-12-20):
想请教下,ad采集和触摸在一起使用会出现问题,是什么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