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系列讲座第九讲——CAN设备的电源连接

楼主(2014-12-05):
CAN总线系列讲座第九讲——CAN设备的电源连接
CAN网络中的模块设备可以采用独立供电,或者采用网络供电。采用网络供电时,必须另外铺设电源线。此时必须考虑电源线上的压降、网络电源的功率,以及网络电源的供电范围。
如果模块设备采用独立供电方式,电源只要能够满足模块设备的供电电流以及模块的供电电压需求即可。
在选择网络电源时,要明确该电源供电的范围,并了解在其供电范围内的每个模块设备的工作电压、消耗的电流,设备在网络中的位置、所需电缆的长度、电缆的电阻。网络电源的选择应该保留一定的余量,一般为30%。
如果一个电源不能满足上述要求,那么就需要使用多个电源给网络多处供电,以保证网络中的节电设备能够得到需要的工作电流。网络电源的选取可以参考DeviceNet协议中的相关规定,下面简要介绍DeviceNet协议规范中的网络电源配置。
表3-2  DeviceNet粗缆的截面积与其能流过的最大电流
距离(米)        0        25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粗缆(A)        8        8        5.42        2.93        2.01        1.53        1.23        1.03        0.89        0.78        0.69        0.63
注意:DeviceNet网络中采用粗缆时,最大通讯距离为500米,因此上表中距离值最大为500米。
表3-3  DeviceNet细缆的截面积与其能流过的最大电流
距离(米)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细缆(A)        3        3        3        2.06        1.57        1.26        1.06        0.91        0.8        0.71        0.64
注意:DeviceNet网络中采用细缆时,最大通讯距离为100米,因此上表中距离值最大为100米。
图 3-5和图 3-6为网络中单电压和双电源配置的情况,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多电源,电源可以配置在网络中间,或者配置在网络终端。网络中的电流不能超出电缆的最大许容电流。按照DeviceNet规范中的要求,主干线的最大许容电流为8A(粗缆),分支线的最大许容电流为3A(细缆)。

图 3-5  DeviceNet网络单电源配置

图 3-6  DeviceNet网络双电源配置
使用多个通讯电源时,一定要使用电源分接头,如图 3-7所示为DeviceNet网络电源的结构。如果只用一个电源来供给时就不需要用电源分接头。电源供给位置仅限于主干线。分支线上不可以。

图 3-7  DeviceNet电源分接头结构
计算电源时要考虑到通过电缆时的损耗及节点所需的容量,可以通过简单计算来验证。由于余量较大,如果不满足余量要求,需要进行个别计算。在实际应用中电源的配置可以参考表3-2和表3-3。下面举例说明:
例1:

图 3-8  电源配置示例1
该网络中,电源位于终端位置,总线长度250 米;电流总和 = 0.2A + 0.15A + 0.25A + 0.3 A  = 0.9A。由表3-2得知:电流限度为 = 1.23A。由于0.9A小于1.23A的限度电流,因此这样的配置是被接受的。
例2:

图 3-9  电源配置示例2
该网络中,电源位于网络中间位置,第一段总线长度为:150米,电流: 0.8A +0.45A + 1.15A = 2.40A;第二段总线长度为:100米,电流: 0.25A + 0.3A  = 0.55A。
由表3-2得知:第一段过载,第二段满足要求。
解决方法:将电源移向过载的一段网络。

推荐CAN总线学习书籍及学习板:
1、《CAN总线嵌入式开发——从入门到实战》, 牛跃听 周立功等编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2-1-1,ISBN9787512406919
2、《CAN总线应用层协议实例解析》, 牛跃听 周立功等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4,ISBN9787512415652
3、书中学习板淘宝网网址:
//shop35312684.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

楼主:
今天网站故障,不能上传图片,改日编辑

网友A(2017-08-20):
然而并没有见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