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EEPROM问题

楼主(2014-12-05):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存储数据量。
同时
如果配置数据外部存储,换mcu不影响数据

网友B:
有些芯片内部的EEPROM使用起来不如外部AT的EEPROM方便和速度快,所以有些场合还是用外部的

网友C: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外部的E2,只要板子在,吹下来可以用编程器读出数据,片内的,如果片子烧了或者加密了,就读不出来了。当然也有人说片内的不容易读到,对保密好。总之看自己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