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14-12-05):
本人想做开关电源,拓扑、绕制变压器等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是都开关电源的芯片不太了解
大家能推荐一些吗?或者是一些常用的

网友A:
TL494,UC3842,OB2263,THX203,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有了这几个IC,无论电源多大的功率都能做

网友B:
我司做电源管理IC 的 DW01 8205A 这样的,有用到联系我:180269005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94,UC3842,OB2263,THX203,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有了这几个IC,无论电源多大的功率都能做 ...

喔喔,谢谢了啊
我这就去看看

网友C:
我感觉有个IC能产生 PWM信号,交替输出,能调节占空比,就能解决电源前级的问题了。

网友D:
买本书仔细看看再说吧

网友E:
3525   494  385x 34063 ......

网友F:
哪位有做过L6599AD ,现在遇到问题1345 脚电压都在2V 左右,就是输出功率低电压低,哪位老师有研究?

楼主(2015-01-14):
引用 网友A:
TL494,UC3842,OB2263,THX203,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有了这几个IC,无论电源多大的功率都能做 ...

大神,问一下。那个uc3842的2好引脚采样电压与输出的关系,有具体的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