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单片机的U8W编程器烧录成功后怎么检验

楼主(2014-12-06):
我使用的是U8W下载器,单片机型号是STC15W404AS,把例程的宝马灯程序烧录到单片机后,按照说明书里的要求,也表示烧录成功。但是我应该怎么在下载器上查看烧录的效果,也就是让烧录程序后的单片机运行。是要另外给他提供电源吗?

楼主:
目前烧录成功后么有任何反应

楼主:
就在烧录的时候,单片机引脚VCC,INT0,INT1,RXD,TXD两边的灯还会亮,烧完后,表示成功后的另外四个LED一起亮一起暗,但是单片机引脚边上的等都不亮了。是不是我还要另外给单片机提供电源.求大神指点,第一次搞这个,真心不懂。我该怎么让单片机在下载器上运行,这样才能检验,编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vcc口是亮了,但是例程的跑马灯的程序还是没有走起,是不是单片机外面的led灯对应着它相应的引脚?大神有没有相应的程序,我想试一试,谢谢大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vcc口是亮了,但是例程的跑马灯的程序还是没有走起,是不是单片机外面的led灯对应着它相应的引 ...

跑马灯的程序没问题吧

网友C:
你的跑马灯是否放在这个MCU有的IO上?比如有的MCU没有P2口,胆寒司程序把跑马灯放到P2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马灯的程序没问题吧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15-06-05):
你有说明书???能给我发一下吗?我也在用U8W-mini但是一直下载不成功,,也没啥资料。。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网友E(2016-02-21):
你好 你有说明书 能给我一份吗?邮箱:shanqi_zy@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