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Composer Studio

楼主(2014-12-06):
CCS不与硬件连接时处理图像的速度很慢,怎么办?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不与硬件连接是指只在CCS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不与硬件连接是指只在CCS下吗

嗯,纯软件调试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纯软件调试仿真

是连接硬件后跑起来满了吧 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建议你烧写道到硬件中跑看看有没有慢
当然不能跟PC机上没有时钟约束的速度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连接硬件后跑起来满了吧 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建议你烧写道到硬件中跑看看有没有慢
当然不能跟PC机上没 ...

就是说不用仿真器或者不连接其他硬件,程序运行慢是正常喽,那仅用CCS能不能让程序快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