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导线都用平方来表示?

楼主(2014-12-06):
铜线的电流和尺寸对照表都是用铜线的截面积,
每次看都得计算(如果没背过的话),
为什么不用直径和电流进行对照表示?
直径多方便测量,还不用计算。

网友:
如果电线不是圆的,而是扁的呢??

怎么会有直径这个概念呢????

网友A:
多芯的电线,怎么量直径,是不是得量一根(假设能量准),再数下数量?
还不如截面积,这样,只要记电流密度就好了,比如5-8A/mm²

网友B:
大概初中物理的时候,把漆包线绕在铅笔上,测量直径。

从那以后,量导线直径的情况,再没有遇到过。

楼主: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