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一个120W反激开关电源中的一个奇怪电路

楼主:
原理图中的D9,D10,R28,C26有什么作用呢?实在想不通,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A(2014-12-06):
那是缓启动电路啊,上电瞬间,让1脚电压缓慢升高,占空比缓慢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缓启动电路啊,上电瞬间,让1脚电压缓慢升高,占空比缓慢增大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