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20中FTM模块使用

楼主:
近期在调试K20遇到一些问题,向大家请教:
1:产生CPWM时,比较点可以实时修改,这个需不需要设置同步更新寄存器;
2:双边沿捕获时进不了中断原因不明,当使用通道级联,此时输入引脚是只接一个还是两个引脚都要接;
3:ADC硬件触发源选择FTM,是FTM的什么事件引起ADC触发的,是TOF,还是CH(n)F或者其他

网友A(2014-12-10):
1:产生CPWM时,比较点可以实时修改,这个需不需要设置同步更新寄存器;
请问这个实时修改,生效是需要在下个counter周期还是在这个周期内就需要更新?

网友A:
2:双边沿捕获时进不了中断原因不明,当使用通道级联,此时输入引脚是只接一个还是两个引脚都要接;
双边沿捕获模式需要将2个引脚都接上。
双边沿捕获模式的配置请看下表

另外请问你芯片具体型号是多少,这个截图是从K20P144M100SF2V2RM参考手册里获得的。

网友A:
3:ADC硬件触发源选择FTM,是FTM的什么事件引起ADC触发的,是TOF,还是CH(n)F或者其他
ADC硬件触发源默认使用PDB模块,PDB模块的触发源可在“3.8.1.1.2 PDB Input Trigger Connections”章节看到: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此问题如果尚有疑问建议继续在帖子里与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此问题如果尚有疑问建议继续在帖子里与大家一起讨论。

关于此问题已经解决,1、在使用FTM高级模式时是需要软件或硬件跟新寄存器的 2、双边沿捕捉(采用级联模式)只需要接一个外部引脚 3、ADC触发可以通过通道匹配触发或者通道初始化触发 4、建议使用KDS去配置这些功能的初始化,再转移到keil或IAR工程,一般出问题都是在初始化配置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