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自制MSP430UIF仿真器(MSP430F1612)

楼主(2014-12-06):
        在使用MSP430芯片进行设计时,要用到仿真器,采用并口的仿真器仿真程序非常麻烦,台式机到无所谓,笔记本就不能用了。从网上购买的话,看到价格都比较贵,当时就利用MSP430G2Launchpad上面的ZE430-仿真器(这个仿真器只能支持BW方式,不能支持JTAG )的元器件,参考官网给的MSP430UIF仿真器的原理图制作了一个UIF仿真器,并将仿真器和一个51下载器合在一块进行了设计,使用效果非常不错!下面是仿真器的电路PCB板版图。

        这个板子左边是MSP430UIF仿真器部分,右边是51下载器电路。单独的仿真器电路板图时这样的:

虽然官网给的电路图开源,但采用的器件非常众多,后来采用STC芯片,采用USB转TTL就可以了,51下载器就不那么重要,于是对MSP430进行了优化,减少了电路元器件,并增加了BSL功能。下面是一个最终的简化版本仿真器。电路版图如下:

       这个简化版本采用了8050三极管,AMS117电源和74HC125缓冲器来替代原版的TPS系列电源,缓冲器电路等,器件比较容易购买,成本也更低。下面是各个部分的原理图。

       主MCU电路部分,采用MSP430F1612芯片。

           三级管放大电路,虽然比原版减少了光耦使用,性能也非常稳定

             电源AMS1117,一个才0.5元,购买很容易

           74HC125缓冲器芯片,14引脚SSOP封装,比原来的单个741G125的5引脚封装更容易焊接和购买

                 增加了一个大容量的EEPROM,来实现仿真器信息存储,可以换成24C256等容量更大的EERPOM

                 TUSB3410芯片,这个USB转串口芯片单独使用时,质量比CH340 CP2012 pl2303要好很多,通信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楼主继续加油;

哇,超级版主呀,强:vict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超级版主呀,强

:D
看到不错的,过来盖个章;

网友B:
可以离线下载啊

楼主:
今天又被加了个章,很好啊

网友C:
430的工具还是没有ARM的工具来的简单便宜,430的市场会被CM进一步的挤压

网友D:
收下了,,非常不错的设计的。

网友E:
编辑推荐的就是好贴啊

网友F:
PCB能下载就好了

网友G:
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H:
占个 好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不错!

谢谢支持,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效果怎么样

能下载能仿真就可以了呗

网友J:
楼主能分享一下附件吗

网友K:
效果怎么样

网友L:
确实很实用 自己做比买合适多了

网友M:
很实用 不错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实用 不错的分享

多谢支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不错的哦

;P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厉害

多谢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很强大,支持楼主

谢谢支持

楼主(2015-01-09):
引用 网友Q:
学习学习学习,顶一下

多谢支持啦:)

网友R:
现在好像价格也不贵啊,买个方便些

网友S:
非常不错的设计方案的,,支持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非常不错的设计方案的,,支持下的吧。

感谢支持哦

网友T:
确实挺酷,支持下

网友U:
这个设计是不是还需要涉及代码?仅仅硬件是不是不能够搞定?代码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设计是不是还需要涉及代码?仅仅硬件是不是不能够搞定?代码怎么设计的? ...

任何仿真器都没有源码,只有固件,找到或者读出需要的固件就能搞定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任何仿真器都没有源码,只有固件,找到或者读出需要的固件就能搞定了

哦,原来如此,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哦,原来如此,学习了,谢谢

不客气,有机会可以自己DIY一个

网友D:
这个应该还有相关的控制代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还有相关的控制代码的吧。。

没有找到源码

网友V:
以前想做一个呢,结果么有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以前想做一个呢,结果么有时间了

现在J-LINK和ST-LINK这么便宜,可以DIY一下那两个

网友W:
大河向东流 楼主的板子就是牛

网友D(2015-02-26):
这个做的很不错的。。赞一个的。。

网友X:
不需要烧录固件吗

网友Y:
楼主加油啊,这种单板卖吗

网友Z:
可以自己做仿真器,很了不起的。

楼主:
当然需要

网友AA(2015-07-21):
后来的版本优化的非常不错的,也节省了成本的。

网友AB:
有兴趣做这些东西还是挺爽的

网友AC(2015-09-12):
可能是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东西很多时候不愿意完全开源吧!不过,能开源到这个程度不错了!!

网友AC:
因为我确实看到的只是图片的资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