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电芯片

楼主(2014-12-06):
(无正文)

网友A:
没听说热转电的IC啊,只听说过半导体发电,就是可以把热量转换为电能,但效率很低,饮水机里面的制冷片,一面加热,一面保持冰凉,就可以发电,以前我做过实验,一面是火,一面是冰,电流也很小,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