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link2硬件不识别,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

楼主(2014-12-06):
这两天郁闷死了,以前ulink2使用正常,仿真stm32没有任何问题,用的是MDK4.03。这两天换了一个新的芯片,需要MDK4.54以上的版本并且是SWD模式的,装了一个4.54,两个都能正常用,当然没有同时用过,今天需要连调同时用,两个工程同时打开,先用4.54下载了程序,然后准备使用4.03下载stm32的程序结果显示no ulink device found。之后就怎么也不行,后来我换了个电脑安装了MDK4.03也不行,问题是一样的。ulink插到电脑上,设备管理器连个反应都没有,我这个ulink不应该坏了啊,昨天还用着。哪位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未知设备?
有的话就想办法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B:
安装ulink的驱动,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就能找到

楼主:
找到原因了,居然是ulink的usb线坏了,换了个线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