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芯片使用中突然所有代码被擦除,求大神帮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4-12-06):
SH88F516和SH88F54这两款都遇到同样的问题,芯片使用中突然所有代码被擦除,重新烧写就没问题了。求大神帮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应用工程师能解决的~只有找IC原厂。我们的MCU稳定性,性价比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