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头文件怎么添加啊

楼主(2014-12-06):
各位大神,我用的是CCS4.2,我想添加一个自己定义的变量作为一个头文件,命名为Data.h,可是在c文件中我已经INCLUDE了,可是还是说变量没有定义怎么办啊

楼主:
有好心人帮忙解答下吗,这个基础问题困惑我好多天了啊。。。。。。

网友A:
是不是你有跨文件的变量引用?比如你在A.c文件里定义了int  var1;然后在B.c文件里使用var1,要使用extern关键字先声明一下。

楼主:
没有啊,就是自己建立一个data.h里面放一些定义好的数据
然后在其他c文件中用,一用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Sys      C:/Users/cold_mirace/Desktop/SCI com tst/led+sci.examaple/BUTTON/NixieTube/Debug/main.obj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C:/Users/cold_mirace/Desktop/SCI com
   tst/led+sci.examaple/BUTTON/NixieTube/Debug/foc.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gmake: *** [C:/Users/cold_mirace/Desktop/SCI com tst/led+sci.examaple/BUTTON/NixieTube/Debug/foc.out]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楼主:
Sys.DCom.Uk=0;这是我引用的变量,变量全部在data.h中定义了,定义方法跟其他自带的头文件一样的写法,struct+uni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Sys.DCom.Uk=0;这是我引用的变量,变量全部在data.h中定义了,定义方法跟其他自带的头文件一样的写法,stru ...

还是需要  extern一下的    你看看TI的引用方式吧   也就是你看看TI的头文件里面的
结构体和联合体

网友C:
文件树列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需要  extern一下的    你看看TI的引用方式吧   也就是你看看TI的头文件里面的
结构体和联合体   ...

因为我就把以前在2812片子上的data.h复制过来了,跟那个标准的联合体和结构体几乎一样。
还有就是我试着简单点只在头文件里定义一个unchar变量,然后c文件中include,还是说没有定义,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很烦人,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树列出来看看

我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新建一个data.h,然后再include中包含进去,哪怕定义一个最简单的变量Uint sql
也声明了。
然后在.c文件中sql=0;都编译不通过,一开始就#include data.h了。
搞得人无语。

网友D:
这个不是添加吧 ,是路径下自动加载的  你写了没用  你得看默认路径  把自定义添加到路径下 或者添加路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添加吧 ,是路径下自动加载的  你写了没用  你得看默认路径  把自定义添加到路径下 或者添加路径才 ...

我知道你说的,就是这个data.h要放到路劲下,我是放到其他h文件一个路径下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新建一个data.h,然后再include中包含进去,哪怕定义一个最简单的变量Uint sql
...

举个例子  比如你在.h中定义了一个unsigned int x = 0;
然后要在.c中引用   首先把头文件包含进来
近下来在.c中extern unsigned int x 一下   再使用
应该就没问题了
不会是你用的Uint没有声明报的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  比如你在.h中定义了一个unsigned int x = 0;
然后要在.c中引用   首先把头文件包含进来
近下 ...

谢谢了,实在是无语了,各种方法都试了,你说的也试了,都不行,这尼玛这么继续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实在是无语了,各种方法都试了,你说的也试了,都不行,这尼玛这么继续啊、、、、、 ...

工程打包传上来   让大伙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打包传上来   让大伙帮你看看

昨天弄好了嘿嘿,谢谢啊。。不知道为什么结构体在c文件中还要再定义一次,就是在c文件中再写一次
volitale struct systimer sys,就可以随便引用结构体里的东西,希望对遇到这样问题的同学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弄好了嘿嘿,谢谢啊。。不知道为什么结构体在c文件中还要再定义一次,就是在c文件中再写一次
volital ...

谢谢分享    建议你还是借鉴一下TI提供的头文件
他们做的比较好

网友E:
说了半天就是一个结构体,要在多个 C 文件中使用的问题。
你首先要在每个结构体中定一下这个结构体,然后再用 extern struct  结构体名 具体的结构体,这样这个具体的结构体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了半天就是一个结构体,要在多个 C 文件中使用的问题。
你首先要在每个结构体中定一下这个结构体,然后再 ...

谢谢啊。。。菜鸟,嘿嘿

网友F(2015-08-31):
我按照TI的定义方法定义了一个结构体,但是为什么,我无法往其中的变量里赋值。里面的值一直为0.

网友G(2015-09-30):
复制进去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