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急求!

楼主(2014-12-06):
急求此电路中的Q3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网友A:
Q3最好拆下来测量。另外,你的画法跟通常的画法转了90度,看起来真别扭

网友B:
病急乱投医!…

网友C:
会不会是稳压管

网友D:
觉得和那个相邻同型号应该可以吧

网友B:
一贴两投、不规范呀!…

网友B:
在另外一个贴子里不是回复了吗?…
复合管!…在这个电路中只是增加贝塔!电流是次要的!…

网友B:
哈哈!…看错了!…对不起!这是开关电路!…但同样可用8050!

网友B:
额!…怎么回事?…又看错了!…3843  7脚没电压(直流)!
  你这电路不能工作!…
图有误!…重画!…
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