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拼版来着,怕店家认出来,索性。。

楼主:
一个过孔不敢打啊。。。结果我回来拿锯子拉了半天。。。如下图 真苦逼啊,怎一个丑字了得,关键是这块是我成功锯下来的,过程中据坏2块了,来生当个木匠就了

楼主(2014-12-06):
有没有办法下次瞒过店家的法眼?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有些厂家会帮你免费拼板的;

上次画了块板子,算下来打样50左右,板子也很小;
所以拼了下,还是10*10以内,发到嘉立创,算出来的价格是100多,比我分2次打样还贵;
后来又没拼了;

以后再也不发嘉立创了;

网友A:
上次的记录:

网友B:
顺易捷之前可以免费拼版,现在不清楚还能不能

网友C:
板做薄点可以剪

网友D:
留点间距  然后用勾刀划

网友E:
中间多留点距离吧。或者随便画上点不用的电路

网友F:
嘉立创太狠了。。。我刚提交了一个板子,没敢拼,准备下来拿小刀划开,老天保佑

网友G:
间距留大点,钢尺+钩刀划几次就可以掰开了!

网友H:
无语......
文员那里有直尺和裁纸刀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无语......
文员那里有直尺和裁纸刀吧?

这方法不错!

网友J:
jlc 不是拼1次+20元么...

网友K:
这事儿可能工程师都纠结过。板厂不愿意让拼板。用裁纸刀的话,划数次就要掰刀片了,自己处理使用10楼的办法最好。

网友L:
顺易捷还行。早先不知道,做小板,不拼版,一次50。后来发现,只要拼版加上工艺边不超过10*10,还是50,于是就都拼版了。结果50块钱就变成小批量了,划算啊

网友L:
电路板的长、宽输入拼版前的尺寸,厂家给拼,不用自己拼。自己拼好的,则输入拼好后的长宽,就不能选择联板了,选择单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顺易捷还行。早先不知道,做小板,不拼版,一次50。后来发现,只要拼版加上工艺边不超过10*10,还是50,于是 ...

你说的同一种的板子拼版,还是不同种类的板子?

网友M:
嘉立创10*10以内放4块不同板子都没事吧,,只不过自己切。。。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同一种的板子拼版,还是不同种类的板子?

靠,别提了!上午刚发了2个样,顺易捷就打电话来了,说这样拼版不行了,得自己拼好了,算单片。NND,好好的优惠政策突然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靠,别提了!上午刚发了2个样,顺易捷就打电话来了,说这样拼版不行了,得自己拼好了,算单片。NND,好好 ...

:lol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