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4.2的问题

楼主(2014-12-06):
我由CCS3.3改为CCS4.2,把3.3的工程导到4.2里,其他都好好的,可是串口工程却出现错误。
如下图:

请高手指教,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换CMD试试吧   没遇到过

网友B:
2.2直接跳到6.0,不知道到时候会遇到多少问题

楼主:
换CMD也不行。加载工程后,程序跳不到mai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