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教:安论坛里提供文档编译i.MX 6开发板播放媒体播放错误

楼主(2014-12-06):
请各位大虾帮助分析下,在LTIB中选择了“gst-plugins-good-0.10.30”后错误如下:
This file contains any messages produced by compilers while
running configure, to aid debugging if configure makes a mistake.

It was created by GStreamer Good Plug-ins configure 0.10.30, which was
generated by GNU Autoconf 2.68.  Invocation command line was

  $
./configure --prefix=/usr --host=arm-linux --build=i686-pc-linux-gnu
--without-check --disable-speex --disable-shout2test --disable-shout2
--disable-dv1394 --disable-libpng --disable-libdv --disable-libcaca
--disable-ladspa --disable-jpeg --disable-flac --disable-esd
--disable-esdtest --disable-cairo --disable-aalib --disable-aalibtest
--disable-x --disable-xvideo --disable-hal NM=nm

## --------- ##
## Platform. ##
## --------- ##

hostname = ubuntu-yfb
uname -m = i686
uname -r = 3.13.0-40-generic
uname -s = Linux
uname -v = #69-Ubuntu SMP Thu Nov 13 17:56:26 UTC 2014

/usr/bin/uname -p = unknown
/bin/uname -X     = unknown

/bin/arch              = unknown
/usr/bin/arch -k       = unknown
/usr/convex/getsysinfo = unknown
/usr/bin/hostinfo      = unknown
/bin/machine           = unknown
/usr/bin/oslevel       = unknown
/bin/universe          = unknown

PATH: /home/shkj-kelly/ltib/bin
PATH: /opt/freescale/ltib/usr/spoof
PATH: /home/shkj-kelly/ltib/bin
PATH: /opt/freescale/ltib/usr/bin
PATH: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
PATH: /usr/local/bin
PATH: /usr/bin
PATH: /bin
PATH: /usr/bin/X11
PATH: /usr/X11R6/bin

## ----------- ##
## Core tests. ##
## ----------- ##

configure:3591: checking for a BSD-compatible install
configure:3659: result: /usr/bin/install -c
configure:3670: checking whether build environment is sane
configure:3720: result: yes
configure:3769: checking for arm-linux-strip
configure:3785:
found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linux-strip
configure:3796: result: arm-linux-strip
configure:3861: checking for a thread-safe mkdir -p
configure:3900: result: /bin/mkdir -p
configure:3913: checking for gawk
configure:3943: result: no
configure:3913: checking for mawk
configure:3929: found /usr/bin/mawk
configure:3940: result: mawk
configure:3951: checking whether make sets $(MAKE)
configure:3973: result: yes
configure:4065: checking nano version
configure:4071: result: 0 (release)
configure:4097: checking whether to enable maintainer-specific portions of Makefiles
configure:4106: result: no
configure:4124: checking build system type
configure:4138: result: i686-pc-linux-gnu
configure:4158: checking host system type
configure:4171: result: arm-unknown-linux-gnu
configure:4567: checking how to print strings
configure:4594: result: printf
configure:4627: checking for style of include used by make
configure:4655: result: GNU
configure:4685: checking for arm-linux-gcc
configure:4712: result: gcc
configure:4981: checking for C compiler version
configure:4990: gcc --version >&5
arm-none-linux-gnueabi-gcc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Copyright (C) 2011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configure:5001: $? = 0
configure:4990: gcc -v >&5
Using built-in specs.
COLLECT_GCC=/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COLLECT_LTO_WRAPPER=/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libexec/gcc/arm-fsl-linux-gnueabi/4.6.2/lto-wrapper
Target: arm-fsl-linux-gnueabi
Configured
with: /work/build/.build/src/gcc-linaro-4.6-2011.06-0/configure
--build=i686-build_pc-linux-gnu --host=i686-build_pc-linux-gnu
--target=arm-fsl-linux-gnueabi --prefix=/work/fsl-linaro-toolchain-2.13
--with-sysroot=/work/fsl-linaro-toolchain-2.13/arm-fsl-linux-gnueabi/multi-libs
--enable-languages=c,c++ --with-pkgversion='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enable-__cxa_atexit
--disable-libmudflap --disable-libgomp --disable-libssp
--with-gmp=/work/build/.build/arm-fsl-linux-gnueabi/build/static
--with-mpfr=/work/build/.build/arm-fsl-linux-gnueabi/build/static
--with-mpc=/work/build/.build/arm-fsl-linux-gnueabi/build/static
--with-ppl=/work/build/.build/arm-fsl-linux-gnueabi/build/static
--with-cloog=/work/build/.build/arm-fsl-linux-gnueabi/build/static
--with-libelf=/work/build/.build/arm-fsl-linux-gnueabi/build/static
--with-host-libstdcxx='-static-libgcc -Wl,-Bstatic,-lstdc++,-Bdynamic
-lm -L/work/build/.build/arm-fsl-linux-gnueabi/build/static/lib -lpwl'
--enable-threads=posix --enable-target-optspace --enable-plugin
--enable-multilib
--with-local-prefix=/work/fsl-linaro-toolchain-2.13/arm-fsl-linux-gnueabi/multi-libs
--disable-nls --enable-c99 --enable-long-long --with-system-zlib
Thread model: posix
gcc version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configure:5001: $? = 0
configure:4990: gcc -V >&5
arm-none-linux-gnueabi-gcc: error: unrecognized option '-V'
configure:5001: $? = 1
configure:4990: gcc -qversion >&5
arm-none-linux-gnueabi-gcc: error: unrecognized option '-qversion'
configure:5001: $? = 1
configure:5021: checking whether the C compiler works
configure:5043: gcc    conftest.c -lcairo >&5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lib/gcc/arm-fsl-linux-gnueabi/4.6.2/../../../../arm-fsl-linux-gnueabi/bin/ld:

cannot find -lcairo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configure:5047: $? = 1
configure:5085: result: no
configure: failed program was:
| /* confdefs.h */
| #define PACKAGE_NAME "GStreamer Good Plug-ins"
| #define PACKAGE_TARNAME "gst-plugins-good"
| #define PACKAGE_VERSION "0.10.30"
| #define PACKAGE_STRING "GStreamer Good Plug-ins 0.10.30"
| #define PACKAGE_BUGREPORT "bugzilla.gnome.org/enter_bug.cgi?product=GStreamer"
| #define PACKAGE_URL ""
| #define PACKAGE "gst-plugins-good"
| #define VERSION "0.10.30"
| /* end confdefs.h.  */
|
| int
| main ()
| {
|
|   ;
|   return 0;
| }
configure:5090: error: in `/home/shkj-kelly/ltib/rpm/BUILD/gst-plugins-good-0.10.30':
configure:5092: error: C compiler cannot create executables
See `config.log' for more details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的吗?我前几天休假了,刚看到您的问题,很抱歉哈。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BSP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到ltib中的 dist/lfs-5.1/fsl-mm/gst-plugins-good下打开
gedit gst-plugins-good.spec文件
注释掉如下三句命令,保存后编译就OK了的。
                                      #export CAIRO_CFLAGS="-I${DEV_IMAGE}/usr/include/cairo"
                                      #export CAIRO_LIBS="-L${DEV_IMAGE}/usr/lib/cairo"
                                      #export LIBS="-lcairo"

您试一下。

楼主:
谢谢!这个早改了。百度没百度到,谷歌解决了!除了文档中提到的6个包,必须选择gpu-viv-bin-mx6q,就编译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