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x 基于STVD的模板下载【配置两天的成果】

楼主:
在别的电脑上运行只需要做两点改动
1.在project---setting中选择你的COSMIC的路径,在root path中选择

2.在stm8l15x.h中,根据芯片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宏定义

网友A(2016-04-21):
不错。
1、COSMIC的路径要到最底层,如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_32K
2、一般为了保证库文件的完整性,都是只读属性,可以将对应的芯片定义到Project Settings->C Compiler栏目下的Preprocessor Definitions框框中,如填入STM8L15X_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