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里面的例程中的《03-多路ADC转换-模拟串口发送》

楼主(2014-12-06):
STC15系列里面的例程中的《03-多路ADC转换-模拟串口发送》如何验证,里面写了一个“本文件为模拟串口发送程序, 一般为测试监控用.”这样的程序,是用来观测的。我用的是U8W下载器,然后要在STC-ISP中的串口助手中怎样设置才可以检验到我AD读取的数据,在串口助手中显示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c2ODcyfDc0ZWE4YTEzfDE3NjI0NjgxNjV8MHw%3D

楼主:
哪位大神帮帮忙,我才开始学习,很多都不懂,谢谢啦

楼主:
那个图不是很清楚,我再发发

楼主:
希望哪位大神帮帮忙,这个是例程的代码

网友A:
你最好搭一个电路来验证,而不是用下载器。
不需要U8下载器也可以,使用串口连MCU的P3.0 P3.1,即可下载也可直接运行结果。

网友B:
直接打开串口,接收缓冲区里应该就有结果了吧,如果看不到就把文本模式勾选试试,波特率应该与程序设定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开串口,接收缓冲区里应该就有结果了吧,如果看不到就把文本模式勾选试试,波特率应该与程序设定的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器满漂亮的

谢谢,确实满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