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上的Q3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4-12-06):
(无正文)

网友A:
但这个电路好像有问题,2843B的VCC怎么接到输出15V上去了?!没有供电系统怎么工作?典型电路上都是接的VCC!
个人感觉应该是个PNP管,可能就是8550。
在手册里看用途,D1、47K、33uF/25v、4.7K一起组成了带限流回路的软起动控制电路,可能为了实现软起同时控制V(CLAMP),从而实现限流的目的!
你这图画的可够乱的,看了半天才看明白点!

网友B:
达林顿管吧?

网友C:
要拆下来量,一般三极管分两种管脚为基极,一种是中间那个脚位基极,还有就是3脚为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