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控制机器人小车的直流电机,频率应该设置在多少最好

楼主(2014-12-06):
我用的是普通的直流电机,和四驱车上的一样,我用的是1KHz的频率,电机有滋滋声,声音倒是不大,用100Hz也能转,但是我提到3KHz以上滋滋声太大 了,而且相同占空比情况下,电机不转了,这是不是和电机的阻抗感抗有关呢,我在网上查到的说用10K-30KHz的频率都没问题,应该是指的什么样的电机?
我就是想通过这里找一个更准确的解释,选择PWM驱动频率与电机的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A:
PWM频率设置成20K,基本上就听不到滋滋声了,设置太低的话,电机振动会比较大。

网友B(2020-07-07):
我也用的四驱车的电机,试过50Hz-20KHz只是抖动,调节电压1V-5V,驱动电流最大2A,依然转不起来,有噪音,频率越高声音越尖锐。而且长时间不转动,电机内阻小,驱动模块电流大,发烫严重。
我尝试驱动频率在10Hz左右或者更低时,电机才能转,这个频率占空比和电压基本没有线性关系了,动态调整占空比,驱动电压大于1.4V,驱动电流280mA以上时,都能驱动电机转动,且没有太大噪音。
个人感觉频率过高,电机线圈会出现较大的感抗或者电生磁一类的现象导致电机转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