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的串口为甚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4-12-06):
现在我stm32外接了一个12位的AD模块,它将数据分高八位和第八位分别通过串口接收,然后传给上位机,最终我想在串口助手上显示AD采集的数据,可是不能显示。只有在主函数的while()语句中加入USART_SendData(USART1, DATE_1115[0]);和USART_SendData(USART1, DATE_1115[1]);这两句话才能显示。我想不写这两句话就要显示,怎样改程序,求大神们帮着看看,小弟十分感谢!
u8 USART_RX_BUF[64];     //接收缓冲,最大64个字节.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1->DR=DATE_1115[0];          //将外部16位AD的高8位数据写给串口的数据寄存器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SET)//判断接收寄存器是否为空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USART1->DR=DATE_1115[1];   //将外部16位AD的低8位数据写给串口的数据寄存器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开启串口1
}

int main(void)
{
u16 data;
SystemInit();
RC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72);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串口初始化为9600
           I2C_Configuration();
        while(1)
{
Confige1115(3);        //初始化ADS1115
         read1115();         //读取ADS1115采集的数据
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获取串口最近一次接收到的数据
delay_ms(100);
if(data != 0)
{
USART_SendData(USART1,data);   //将接收寄存器中的数据发送出去
}
}
}

网友A:
串口初始化里 USART1->DR=DATE_1115[0];等语句只是发送了一次数据。
不写这两句话就发送数据。。。不行吧,你得不断往 USART1->DR里写数据才行。
要么开个定时器。。个人见解。

网友B:
楼主既然用了中断,就在中断函数里接收数据,然后在主函数里发送数据这样才科学。

网友C:
多用例程改写,自己写的往往配置不正确

网友D:
串口有example例程,先去看看。
C51/AVR/M3的串口中断写法都要掌握如下单项控制
1. 波特率初始化,
2. 开启收发使能。
3. 开启“接收完成中断”
4. 开启和关闭“发送完成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