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请老师帮忙分析这个电路图中Q3是什么类型的管子?急求!

楼主(2014-12-06):
请老师帮忙分析这个电路图中Q3是什么类型的管子?急求!

网友A:
记得LZ专门问过这个管子。几个高手都答复你了,不能确定型号。

不过,你最终是什么目的?
就是为了 12v 升压到 15v 吗?
如果是,能给你出主意的人就多了去了。
而且,你这个电路太复杂了。

网友B:
它是复合管后级!…与前级可同型号!或NPN三扱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