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低频、高频混合信号如何滤出低频信号

楼主(2014-12-06):
现在有一个信号,为600Hz和6GHz(左右)混合信号,幅度为几mv或者零点几mv,现在要求滤出600Hz信号并且放大该信号,放大倍数在1000倍到10000备左右,,,请问如何搭滤波电路和放大电路?选用什么运放比较合适?

自己开始觉得,要滤出低频信号,只要简单的RC低通就行,但是听别人说,6GHz的信号通过RC低通滤波器之后,会产生寄生电感什么的,,因此不能用RC低通滤波器。。。

网友A:
加个音频运放直接放大就差不多了,;P
运放带宽很低6G应该过不去吧
个人感觉rc滤波能用
r取33欧姆,c取0.1u就差不多了

网友B:
L/R/C搭配起来用啊,6G相对600Hz,频谱间隔很大,很好处理的。不知6G的信号强度相对600Hz来说有多大,这个指标也会决定滤波电路的参数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L/R/C搭配起来用啊,6G相对600Hz,频谱间隔很大,很好处理的。不知6G的信号强度相对600Hz来说有多大,这个指 ...

L/R/C如何搭配?
能否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音频运放直接放大就差不多了,
运放带宽很低6G应该过不去吧
个人感觉rc滤波能用

就担心高频信号会干扰运放

网友C:
为嘛就不说高频信号幅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嘛就不说高频信号幅度呢?

说了,两个信号(600Hz和6GHz)幅度差不多,都是零点几mv或者几mv

网友C:
哦,没看见···抱歉~~

哪儿还用得上考虑那么多啊?还RC、LC?
对于几百兆频段的信号来说,100pF的电容都相当于旁路了。。几百赫兹的几乎无损了吧?
你拿计算器算算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没看见···抱歉~~

哪儿还用得上考虑那么多啊?还RC、LC?

说的也对,一个电容就可以解决,,,,,,,是我想多了,,,,我去试试效果怎么样,,
谢谢!

网友B: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睿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