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芯片啸叫

楼主(2014-12-06):
在+5V电源中,转成-5V给3个LM258供电,电流大概2mA左右,用耳朵靠近芯片,能够听见明显的声音,负载越重,声音越响。换芯片还是这样,不知是什么原因,对可靠性有没有影响。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神奇,没有电感也会叫。

楼主:
芯片的7脚并一个1000P左右的电容降低振荡频率,能够明显听见咔哒咔哒的振荡声音。

网友B:
换用SGM3204吧

网友C:
电容也可以响啊。

网友D:
电容怎么响?

网友E:
+5V转-5V芯片,基本是用电荷泵,开关频率大概在几K到10几K,就在音频范围内。如果电路已定,可以加大-5V处电容,或者LC滤波。最好经过7905之类的线性供给给运放

网友E:
额,看错了。是芯片那边响?这个挺奇怪,没注意过

网友F:
是陶瓷电容叫吧?

网友F:
换电解电容该不会叫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换用SGM3204吧

这个片子不错,200ma.比7660强不少

网友H:
电容在叫,这个没有争议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电容怎么响?

多层瓷片电容有这么响的

http://www.edn.com/design/components-and-packaging/4397351/Reducing-MLCCs--piezoelectric-effects-and-audible-noise-

网友J:
共振现象?…

网友B:
还没遇到过电容啸叫的案例,目前产生负压的电荷泵,一般都是用陶瓷贴片电容

楼主:
用的是贴片的钽电容,我用瓷片电容试试看!

楼主:
换电容没有作用,用TCM828芯片没有问题。我认为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K:
拍张照片来看看

网友L:
估计是你电容 容量太小,而且电容位置也比较重要。 我一般是用7660芯片的 输入/输出地方 最近的距离 用2个10UF的MLCC电容并联。从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带4-5个运放问题不大。

参考24楼我的回复,能否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J:
你为什么要把耳朵贴上去?…测试听力?…

网友B:
今天跟一个研发聊到这个,他就正在用7660,说也遇到这个现象,并告知这些会轻微啸叫的芯片都是在不小心拉大电流后产生的,换新的芯片就OK,不需要把耳朵贴很近就能听到。
回到实验室我用与7660功能相近的SGM3209拉超过规格最大负载的电流来试验,都没复现现象,22楼的仁兄或者可以试验下看看

网友L:
我到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