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AC的设置疑惑

楼主(2014-12-06):
在写DAC测试实验是,初始化代码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ise;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s8_0;
请问DAC_LFSRUnmask_Bits8_0在DAC中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用来在噪声生成模式下选择屏蔽位,在三角波生成模式下选择波形的幅值。改变的是DAC_CR寄存器里面的位,具体操作查阅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