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推荐,DCDC电路

楼主(2014-12-07):
求推荐一个4V8输入,12V输出的电源芯片,性价比比较低一点,电流大概在1A~2A

网友A:
哈哈!…楼主很寂默呀!…

网友B:
升高压出大电流,能做这个的不多

网友C:
百度上没有吗

网友A:
哼!…不屑一顾!

网友D:
这么多人请教DCDC电路啊,等过段时间我把磁学基础参透之后,专门发一个DCDC电源设计的帖子

网友E:
如果PCB板空间允许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DCDC 与MOS管分离的设计。如果不允许的话,要能达到12V那么大电流,要选个大一点的DCDC,小的容易发烫。TPS54233 还不错,价格有点贵。2-3块*币。

网友F:
电流太大了,我提供不了呢!这方面的产品我们有做的。

网友D:
楼主,用34063,外挂MOS扩流,这个电流没问题的,但可能效率比较低

网友G:
FP5139  外置MOS
远翔科技代理商:郑生:18948314942   QQ:109464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