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效应

楼主(2014-12-07):
1、是不是mos管处于放大区时,才会出现米勒效应,产生所谓的米勒电容?
2、有了这个效应,设计时要注意些什么?
@maychang

网友A:
1、是。

此曲线是典型功率MOS管门极电压-门极电荷曲线。图中可见,红色数字0~1段倾斜上升,其斜率的倒数表示MOS管门极输入电容。
自红色1点MOS管进入放大状态,曲线几乎是水平的,说明输入电荷量很大但门极电压变化很小,输入电容非常大,这一现像就是米勒效应。
到红色2点,MOS管进入线性电阻区(相当于双极型三极管饱和区),曲线又倾斜上升,米勒效应不明显。

2、注意驱动电路在图中红色1~2段能够供出足够大的电流,从红色3点退回0点,驱动电路也要能够吸收足够大的电流。因为开关电路中红色1~2的时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