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解

楼主(2014-12-07):
multisim中有 双轴加速计ADXL203 ,电压电流集成变送电路 AM462,低压差稳压器 TLE4275Q吗?

网友A:
multisim 11.0中貌似都没有。
需要自建库或看看器件厂商是否有相应的器件库

网友B:
这些传感器之类的应该是没有的
如果是仿真的话  你可以搭建他们的等效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传感器之类的应该是没有的
如果是仿真的话  你可以搭建他们的等效模型 ...

谢谢,是仿真,搭建等效模型没一点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 11.0中貌似都没有。
需要自建库或看看器件厂商是否有相应的器件库

谢啦,看看器件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