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链接时的内存溢出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移植LWIP到ucos上去,遇到链接的问题,现象如下:

得到的链接结果如下:

然后我做了如下修改:

得到的链接结果如下:

还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4-12-07):
这一般是是程序内部的结构体和数组定义的缓冲的空间。

编译器会同时生成 map 文件, 从中去找是哪个模块里的哪个定义占用了太大的空间,设法精简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般是是程序内部的结构体和数组定义的缓冲的空间。

编译器会同时生成 map 文件, 从中去找是哪个模块里 ...

你这个方法很不错,我用软件对比了两次生成的map文件,得到了一下数据:

由此分析,要想LWIP在系统上跑,确实需要很大的RAM啊

网友B:
你可以找到对应的数组,滑动窗口大小等,这些用户定制的config,一般放在一个专门的.h文件里面。
另外,MDK的M3的栈默认分配是有bug的。
1.只分配1K(512)  2.自动紧挨着系统的全局变量,
上复杂的系统非常容易溢出。
要自定义自己的scat文件,加大栈,且分配到ram的尾巴去,因为栈SP是“--”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