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在开展创新训练项目,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课题,求推荐

楼主(2014-12-07):
本人刚上大二,学了模电,会用potel。

楼主:
这个训练历时一年,所以以后还会学到东西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门禁系统!

网友B:
微功耗待机电源座.

一般家庭的家用电器平时都处于待机状态,每个设备至少都有3~5瓦的空耗.
本装置是一个微功耗待机电源座,串在家用电器与电源插座之间.可以学习各类红外遥控器的电源开机按钮功能.这样只要用原来的遥控器就能操控微功耗待机电源座了.哈哈,注意保密哦,获奖了别忘了告诉俺一声拉.

需完成的关键:
1. 微功耗待机电源模块
2. 红外学习模块

提示:  减小红外接收端的开,关占空比,例如开100ms,停900ms,可减小接收功耗.

附件是俺以前做过的东东,这是一个反射式微功耗红外探头.采用cmos电路. 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这个谈不上获不获奖,主要是大学生校内电子方面的实践。

网友C:
在学校的时候也做过

网友D:
可以做个数字功放

网友E:
超级流水灯:lol

网友F:
用单片机做个万年历,加温湿度显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超级流水灯

乍看,像搞笑,  呵呵

大家习以为常的东东,恰恰能突出的你的思维!

网友H:
没进电子协会还真亏了。啥也不会做。学得杂啊。没想到毕业会从事单片机的工作。看看你们大学做了那么多,想想就白读了。苦逼,还要从头学,菜鸟级别,刚开始是从数码管学起,学会之后后面流水灯,日历,随意操控IO口之类都简单了,独立做了抽油烟机和香薰机两个小项目,跟着大佬做多头电磁灶项目。最近学下单片机通信,对I2C从机处理迷糊中,对通信竟然没懂,好惭愧,工作做的事又太杂了。简直就是全能,啥都会,啥都不精,最可怕了。很多人扛不住压力跑了。。妹子,好好学,女生确实最好不要搞研发,搞个项目管理还不错滴,我们主管就是女的,研发出生,搞了4年研发,当初来公司照片很白,生了孩子后现在又黑又肥。现在转管理项目,有实力就好说,没实力的话研发真心被大佬逼得……。

网友I:
可以做做时钟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