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问F4的FSMC挂多个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4-12-07):
1.我用407ZGT6挂了一个SRAM和一个TFT,两个设备接在了不同的NEx片选上,在FSMC初始化的时候初始化两遍不同的FSMC就可以同时对SRAM和TFT操作了吗?
2.还有就是我用DMA操作SRAM,用程序操作TFT,两个在一个FSMC总线上会有冲突吗?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冲突, 但是读写时钟数(中间的延时)两个设备应该不会相同, 如果相同又影响访问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冲突, 但是读写时钟数(中间的延时)两个设备应该不会相同, 如果相同又影响访问效率。 ...

看了坛子很久一篇的帖子,当时香水城说不能用DMA和程序同时访问外设,说是STM32的BUG,但那是F1的,不知道在F4上有没有解决。。。

网友B:
个人意见:
FSMC挂多个器件,没有问题。
如果担心效率,可以在操作不同器件时,重新设置一下时序参数。

但是,因为共用物理总线,所以,不同器件必须分时操作。
在DMA操作时,要注意检查是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