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的输出如何与PWM的占空比相对应

楼主(2014-12-07):
         我的工作是做一个温控系统(不带冷却装置),加热装置就是陶瓷加热棒。通过采集所得的温度误差,经PID算法得出控制量,再利用控制量去改变由单片机输出的PWM波的占空比。最后将PWM波送到继电器以控制加热棒加热和不加热。
    我的做法是:占空比=(当前PID输出量)/(PID控制量的最大值—0),其中我认为PID控制量的最大值=Kp*温度最大误差。因为在我的PID算法中采用的是积分分离,即在温度误差<3℃时,才用积分环节。所以输出量的最大值我认为是Kp*温度最大误差
    但是问题是,这不是Kp完全不起作用吗?因为,当前PID输出量=Kp*ek+(Kp*Ts/Ti)*(e(k)+e(k-1)+.......)+(Kp*Td/Ts)*(e(k)-e(k-1)), 比上PID控制量的最大值不就将Kp约掉了吗?那还怎么通过Kp调节呀?

网友A:
在这里很难问出东西出来的,感觉这个论坛已经没落了
我现在也正在做pid,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B:
PWM控制继电器?还是控制可控硅好一点吧。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这个算法哪找到的,但是就你这个算法本身来说,占空比本身就是个比例值。PID的最大值为波形宽度,PID当前值为有效电平宽度,它们的意义不在于比例这么简单。如果你Kp变大了,整个波形就会变宽。这会产生什么效果,你自己做实验吧。另外这里必然是要用固态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很难问出东西出来的,感觉这个论坛已经没落了
我现在也正在做pid,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

可以加我的QQ:598097387

网友D:
控制普通继电器不能用PWM,除非是固态继电器。如果是普通继电器,建议做时间上面的**。

网友E:
pwm不能用普通继电器
温度滞后很大,而且你只能靠自然冷却,所以pid尽量不要超调,用pi控制,微分不能加。

网友A:
楼主,我的pid调整今天已经做好了,
你怎么会说kp没作用呢?
你应该搞错了吧
Kp怎么会约掉呀?当前PID输出量和上一PID控制量,两者的ek都不一样呢?
约不掉的。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你表达有问题,
仔细看清楚呀哦

网友F:
几年前我在21IC的博客里面详细解析了 PID算法的 51单片机实现

我相信可以帮到楼主

2楼,这里还是有点货的。虽然这些干货不一定是那么高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pid调整今天已经做好了,
你怎么会说kp没作用呢?
你应该搞错了吧

那你的PID输出的控制量如何与PWM波的占空比相对应呢?你是怎么确定PID输出控制量的最大值?

网友G: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我在21IC的博客里面详细解析了 PID算法的 51单片机实现

我相信可以帮到楼主

        刚看完您若干年前写的关于PID算法的**,受益匪浅!根据您在**中的讲解,那现在我只要将PID算法输出的控制量直接给定时器寄存器就可以了,然后调节相应的PID参数即可,对吗?
    由于项目中要求不能有超过10%的超调量,且陶瓷加热棒比热容非常小,而如果在一开始就引入积分项的话,就必然引起很大的超调量。所以,我只是在开始阶段引入比例和微分,在误差很小(比如3摄氏度以内)时,才加入积分、比例和微分。这样意味着,我的控制量输出是一个一直减小,到最后接近目标值时才有一个小的波动。那么,这就是说,如果我只将PID算法输出的控制量直接给定时器寄存器(16位定时器,最大值:65536),当我使用不同的比例参数Kp的话,真实控制量的最大值就有可能小于65536。也就是说,最后的占空比可能不是0~100%,而是0~80%,或者0~90%,等等。你看,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看完您若干年前写的关于PID算法的**,受益匪浅!根据您在**中的讲解,那现在我只要将PID算 ...

我的做法和你这个理解差不多。
就是只需将输出量直接作为PWM的调整就行了。
反正我这样做就行了,估计你的项目也差不多

网友A: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执着那个真实控制量的最大值?
其实你还可以再增加一个阀值的,超过这个阀值的范围,就取阀值。
我的项目是这么做的,这样做是为了防止PWM超出一定范围。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H:
首先理解有误。
PWM控制量的最大值是加载在pwm驱动上的直流电压, 为固定值, 与Kp, Ki 无关。占空比为 1 时, 理论上的输出为最大值, 即直流驱动电压; 占空比为 0.5 时, 理论上的输出为直流驱动电压的一半.
加热之类的控制,用PI 即可,微分没有必要,而且会引入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H:
其次,实践时要有一个 pwm 软件或硬件模块来实现占空比,比如 65535 为最大值,即占空比为 1 ,那么pwm 模块的输入为32768时, 占空比应为 0.5.
如果理论计算的占空比大于 1 或小于 0, 则控制器进入了饱和或截止,这是必须考虑的控制理论问题。
超调过大意味着 Kp 过大,这是PID 参数设置的问题, 可以通过理论计算或是仿真来获取最佳的Kp, Ki 参数。如果不会仿真,那么就耐心的慢慢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首先理解有误。
PWM控制量的最大值是加载在pwm驱动上的直流电压, 为固定值, 与Kp, Ki 无关。占空比为 1  ...

你好,请问“加热之类的控制,用PI 即可”这个理论怎么得出的呢?
如果控制直流电机呢?是不是也用PI就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看完您若干年前写的关于PID算法的**,受益匪浅!根据您在**中的讲解,那现在我只要将PID算 ...

从定时器输出到脉宽值之间你自己可以直接相等,也可以加一个基准值,因为PID控制器有负值而PWM没有。另外还要设置死区之类的,自己加入条件判断,举个例子,当PID控制器输出大于PWM最大值时,PWM输出的脉宽如何确定。软件没有那么死,自己灵活运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执着那个真实控制量的最大值?
其实你还可以再增加一个阀值的,超过这个阀值的范围,就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让我启发不少!但是,我还是有两个问题:
     1、16位定时寄存器的范围是0~65536,对应的占空比是0~100%。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解,直接将PID  输出的控制量给定时寄存器。那么,我的阀值上限要设成65536,下限要设成0,对吗?(也就是说,当输出控制量大于等于65536时,控制量强制赋值为65536;当输出控制量小于等于0时,控制量强制赋值为0。)
     2、由于我用的是积分分离的位置式(个人感觉对于没有**特性的执行机构,位置式和增量式都一样。因为在增量式中,PID的当前输出控制量还是要叠加上前一次的输出控制量,最后才是最终输出的PID控制量。倒不如用位置式简单明了。当然,前提是没有**特性的执行机构!),如之前提及的,输出的控制量是一直在减小,到了误差<3摄氏度(误差<3℃时,我将积分环节加进去了),由于积分的作用,控制量会在一个小范围内波动。纵观控制量变化的全过程,有可能它的变化永远不会超过65536,比如在-500~50000之间变化。那么给到定时寄存器就是0~50000之间变化,对应到占空比就是0~76.294%(50000/65536=0.7629394.........)之间变化。这就意味着,我的整个加热过程中,就不存在全速加热。

你看我的整个理解对吗?如果不对的话,麻烦您告知一声及您的阀值是如何设置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普通继电器不能用PWM,除非是固态继电器。如果是普通继电器,建议做时间上面的**。 ...

是的,我的项目中用的正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J:
牛人都在忙着挣钱

网友J:
没人答的话就采用[帮帮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理解有误。
PWM控制量的最大值是加载在pwm驱动上的直流电压, 为固定值, 与Kp, Ki 无关。占空比为 1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在项目中,我的PWM波是给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是220V的交流电。220V的交流电给陶瓷加热棒。PWM波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固态继电器通时交流电给陶瓷加热棒加热,固态继电器断时,没有交流电输入到加热棒,就不加热。
     所以,对于您说的“ 占空比为 0.5 时, 理论上的输出为直流驱动电压的一半.”等,有
点儿没理解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人答的话就采用[帮帮答]功能

呵呵呵,谢谢版主的提醒: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让我启发不少!但是,我还是有两个问题:
     1、16位定时寄存器的范围是0~65536,对 ...

你好!
按照我的理解,回答你两个问题。
1、我上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我觉得用增量式和位置式都行的,
   我的理解,增量式其实是从位置式推导的,所以两者都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我认为你的理解没错的,不过应该还可以按照实际要求改进一下。

我控制的对象和你不一样,我的阀值的设置值是因为系统有限制,不能取太大的占空比。
所以你的阀值是否需要取舍,要根据你的系统来设定的。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PID,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以前在这里也问过PID的问题,当时项目做了一半,我调了做其他项目,
现在又重新回来做这个项目。
下面是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8241&epclose=1

网友H:
我的PWM波是给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是220V的交流电。220V的交流电给陶瓷加热棒
这是一个简单粗糙的 pwm, 占空比为1时全开加热,0.5时为一半全能量加热,以此为控制。
你要做的首先是了解你的系统, 比如 pwm 的参数,以及pwm如何实现控制系统等等。从你认为 Kp 可以消除这点可以看出,你对一些基本而且简单的理论概念了解的不够。坦率的说,没有人愿意长篇大论的解释基本概念。

你好,请问“加热之类的控制,用PI 即可”这个理论怎么得出的呢?
如果控制直流电机呢?是不是也用PI就行
加热之类的控制, 有一个滞后以及很大的热时间常数,远大于pwm的周期。微分的作用主要是控制对象变化时可以产生一个控制量(无变化时为0)用以加快相应速度, 但也很容易引入干扰。

由于我用的是积分分离的位置式(个人感觉对于没有**特性的执行机构,位置式和增量式都一样。因为在增量式中
增量式和位置式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计算方式的不同。其实积分分离位置式相对应该最容易简单的,特别是用定点计算是,增量式更需要留意溢出问题,当然浮点就不存在这类问题了。安照楼主的系统,完全可以使用浮点运算。

网友K:
(PID控制量的最大值—0),这个应该可以灵活处理,用最大值没有问题,只是如果只是到最大值才采用最大的加热功率,这样加热的利用率是不是太低了
只要PID的输出不大于你设置的最大值就可以了,最大值可以设置比最大控制量小,其它的当到达最大功率的时候PID会自动进行调整

网友K:
另外,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做到抗饱和

网友L:
1.采用定时器或设定比较寄存器的方式控制PWM输出,输出极大值不能超过定时周期;你的上限最大就是定时周期了,为全开;至于全关,可以设成0,可靠起见,可以进一步关闭PWM输出。
2.采用何种算法与是否存在“全速加热”状态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开始ek足够大,也就是设定值远高于反馈值,那么首次比例输出Kp*ek也是极有可能让输出值超过你的“全速加热”上限值的;
实际上,用于电阻炉或是干燥箱的话,楼主就会发现大部分加热设备在刚开启时总会以最大功率输出,因为此时目标值离设定值尚远,为快速加热,功率是完全打开的,直到接近目标温度时,才会进入开关状态;
楼主将KP值设大一些,让装置一开始就能全功输出,那么开始加热过程就会出现“全速加热”状态了。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PID参数整定问题,而不是你的算法问题。

网友M:
用PID算法,关键是采样时间。采样时间太短影响积分和微分

网友N:
去买只余姚的温控仪研究一下

网友O(2017-08-10):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让我启发不少!但是,我还是有两个问题:
     1、16位定时寄存器的范围是0~65536,对 ...

你好,对于你的第一个理解,我觉得是对的,实际上PID输出的控制量属性是你可以自己定义的,你可以把它定义成占空比,你也可以把它直接定义成定时器寄存器的值,区别也就是PID三个参数的变化,但最后效果是一样的。对于你的第二个理解的话,增量式的有点永远都在的,即便是没有**的执行机构,用增量式也依旧保持着它的优点,因为第一次原始的PID输出控制量计算很简单,只要积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用积分了,并且甚至第一次的控制量你可以自己随意的定义一个,反正也就用那么一次,对之后的PID计算不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