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发现nano130的timer0在使用LXT时钟源后,使能失败

楼主(2014-12-07):
测试硬件:NuTiny-SDK-Nano130
软件:NANO100BSeriesBSP_CMSIS_V1.00.007\Samples\Driver\TIMER\IAR

需对代码做如下修改:
在main.c第120行处,插入: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TMR0_MASK;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TMR0_LXT;
                TIMER_Init(TIMER0, 11, 1000000, TIMER_CTL_MODESEL_PERIODIC);
                TIMER_EnableInt(TIMER0, TIMER_IER_TMRIE);
                TIMER_Start(TIMER0);
在TIMER_Start(TIMER0);这一条语句后面打个断点,直接运行,然后查看tomer0寄存器,其中的CTL.ACT为0。

该代码仅仅将时钟源换为LXT,其他不变。

网友A:
研究的不错啊,膜拜

网友B(2017-07-10):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Timer0定时器溢出中断进不去,CTL.ACT为0,怎么修改或者优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