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电路】PT100 测温电路,原理一直没弄明白

楼主(2014-12-07):
下图是一个产品中的测温电路,温度可以正常测量,但是不明白原理。CD4052的内阻有几百欧姆,这个电路还能测试准确吗?精度高吗?请模拟的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确实比较奇怪,也许靠后期标定?

建议别琢磨了,有这功夫,自己都设计了。

楼主:
模拟通道选择X0Y0的时候是测试模拟开关的内阻吧?但是模拟开关各通道间的内阻是不一样的,手册上给出有8ohm误差,这样测试精度也不准了。

楼主:
这个电路的精度可以到几度?测温范围0-150度

网友B:
这种方法的短板在于没法消除线阻,测量结果在不同线阻和温度的情况下会漂的很厉害。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的用AD7792吧。

楼主:
AD7792 价格太高了,我们考虑用低成本,精度140以内 +-1度就可以了。测试2路PT100,有没有好的推荐电路。谢谢

网友C:
你把图分解成原理图就明白了。

网友D:
你把电路原理先整理一下。CD4052的内阻不会被计算进去,X0Y0估计作用是用来消除共模电压用的。

网友E:
Z1、Q1是恒流源,CD4052切换的是电压,内阻不影响。

网友F:
李冬发是正解

网友G:
比对法,只要R6是高精度的话,这个电路就有相当不错的精度。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905

网友G:
这个电路设计的思路跟我上面帖子贴出来的思路是一样的,主要原则有三个。
第一,用恒流源驱动,这样模拟开关的电阻不影响恒流源的电流。
第二,高阻抗输入端,就是IC7的2脚,因为输入阻抗远远大于模拟开关的电阻,所以模拟开关电阻可以忽略。
第三,用一个高精度电阻R6来做电阻基准,测试值都跟这个电阻比对。这样子,恒流源误差,放大倍数R9的误差都可以用软件消除掉,做到了成本最低。

网友H:
PT100是热电偶,是电压值

楼主:
CD4052的内阻不会被计算进去,还是不太明白。
如果CD4052选择X1Y1,电流是否是图中红色流向?那测量的不是R6与RS(CD4052的内阻的)电压吗?请高手解答疑惑

网友I:
引用 楼主:
CD4052的内阻不会被计算进去,还是不太明白。
如果CD4052选择X1Y1,电流是否是图中红色流向?那测量的不是R6 ...

没错啊,测的就是模拟开关的内阻:
R6已知,X0Y0、X1Y1的电压可以测得,不就能测得模拟开关的内阻了么?
有了测得的内阻不就可以计算了么?
同一IC内,各单元的参数一致性还是很不错的。

错了。

楼主:
但是模拟开关各个通道间内阻有8ohm手册上?对应PT100就误差很大了?

网友J:
请问楼主,这个产品的测量精度标称是多少?

网友A:
画了下图,确实如 9L、10L所说。

通道电阻 Rx 只产生共模电压,但 AD623 的输入信号只有传感器上的电压。
Ry没有影响。
这样,通道电阻大小都无所谓了。
精密电阻 R6 就是标定用的。
可以确定,精度是很高的。

网友K:
你的后极输出用的是放大电路,最好改成跟随电路,高阻输出,受温漂系数要小,同时运放的失调应当也会小些

网友L:
12楼链接那个电路真是经典。这个电路虽然没有12楼那个电路好,因为假定了所有通道电阻相同,但是也比网上绝大多数PT100电路好了,那些电路都是胡乱设计的,影响精度的参数太多,这个电路只靠R6和4052的一致性就保证了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设计的思路跟我上面帖子贴出来的思路是一样的,主要原则有三个。
第一,用恒流源驱动,这样模拟开 ...

"这样子,恒流源误差,放大倍数R9的误差都可以用软件消除掉"  这些误差软件怎么消除掉,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12楼链接那个电路真是经典。这个电路虽然没有12楼那个电路好,因为假定了所有通道电阻相同,但是也比网上绝 ...

请问这个电路 软件设计的原理是不是比较法:
先选通X1Y1,计算标准100ohm电阻电压V1,得到恒流源电流I=V1/R6
在选通PT100_1,计算电压V2,从而得到电阻PT100=V2/I?
这样4个通道电阻不同,对测量电阻误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了下图,确实如 9L、10L所说。

通道电阻 Rx 只产生共模电压,但 AD623 的输入信号只有传感器上的电压。

玄德,那不同通道的RX RY是不一样的,对测量的电压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后极输出用的是放大电路,最好改成跟随电路,高阻输出,受温漂系数要小,同时运放的失调应当也会小些 ...

后级输出是跟随电路,电路没贴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设计的思路跟我上面帖子贴出来的思路是一样的,主要原则有三个。
第一,用恒流源驱动,这样模拟开 ...

请问i55 大哥,这个电路如果AD623 改成OP07 是否能与AD623同样的精度,谢谢。

网友A:
看我19L的图,

1、运放输入端是虚“断”,所以Ry、R7、R8都视为没有。
2、运放只放大输入端的压差,就是Pt上的电压。所以,Rx也没有影响。
3、现在知道 Pt 两端的电压,如果再知道电流,就可以算出电阻。但电流怎么算?
4、这时要用到 R6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