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4-12-07):
想实现的功能如下:两个相同的传感器,水平放置,相隔15cm左右,传感器的感应距离10cm左右,用手从左挥到右,或者从右挥到左,系统可以做出响应。
要求传感器尽量小。
这种是不是热释电传感器就可以了?
如果考虑用其他物体挥动达到同样效果,是不是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就可以?
求推荐型号。

网友A:
用红外遮断或红外反射,不能用热释电。

网友B:
两个红外就搞定了    通过控制器检测障碍物来的先后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红外遮断或红外反射,不能用热释电。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不能用热释电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不能用热释电的原因?

热释电传感器无法保证强指向性,这么近距离下两个传感器的响应无法区分开,而且热释电传感器的价格远远高于简单的红外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释电传感器无法保证强指向性,这么近距离下两个传感器的响应无法区分开,而且热释电传感器的价格远远高 ...

谢谢指导

网友C:
你这种用超声波的,距离可以达到3~5米

网友D:
超声波的作用不是3-5米!

网友E:
热释电传感器更好,要用好的光路。

网友F:
建议可以看看ATMEL的传感器  有意可以Q503276777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