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给我的数码管电子钟加装一个“智能”开关,大大节能了

楼主(2014-12-07):
    做过数码管电子钟的都知道,这个东西是耗电大户,特别是使用内置电池的,几乎没多久就得充电。
    简单计算一下,6个管子,4个红色LED做为冒号用,数码管每段看做一个LED,正常发光大约需要5毫安(实验证实,再小还是可以的),用动态扫描实现显示,所有时间必然有一个LED在点亮(轮流点亮,一次只有一个),每个管子用8段,最大需要5 X 8 = 40毫安,平均下来就是这么多了,两个冒号需要5 X 4 = 20毫安,光显示就需要60毫安,加上单片机自身功耗,大约多少?手册中有没有,假设有10毫安吧,这样就有70毫安了。一块1500毫安时的锂电池,用不到24小时就耗干了。不感觉郁闷吗?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在电源开关那里加了一个“智能”模块,用红外热释电探测模块控制电源的输出,有人过来,它就点亮,没有人,特别是夜间,它就一直关闭,这样一来,整体功耗主要在红外模块上,按照设计者说的,这个模块电流是几十微安,大约零点零几毫安,功耗降低了99.9%有没有?
    不说了,上图。
    这个是电源开关,用一个9012和一个9013来控制,输出电流设计为900毫安,实际最大到了9012的工作电流极限。虽然电路很简单,但我还是刻了下板子,便于焊接

    装好以后,实验成功,只有在人过去看时才会点亮,人不理它了,它就会默默地关闭所有,潜水。若离得近,你向它挥挥手,它也会点亮来回应你。
    视频:不知道怎么上传,研究明白了再上传h_t_t_p_:_/_/_v.youku.com/v_show/id_XODQzNzQ3OTQ0.h_t_m_l没有权限

网友A:
想远观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远观怎么破

模块的探测距离据称能到10米,我试过5米的,好用。而且,这个小管子,远了看不清吧。

网友B:
要节能,可以在程序上再下点功夫。
比如:用定时器去扫描按键、动态扫描数码管,定时中断退出后进入休眠状态,不要让CPU的使用率为100%;
在夜间自动降低亮度至白天的1/3或1/4;
4个LED指示灯,可以当成数码管的小数点那一位,同样用动态扫描实现,4个LED相当于1个LED的耗电;
1302不要一直读,隔一段时间去读一次就可以了,比如1秒一次,甚至几分钟一次,中间的时间有定时器自动计时。实际上如果能保持不断电,1302也不是必需的,直接有程序计时就行;
还想省电的话,把那个红外热释传感器换成一块太阳能电池好了,放在窗口哦;
用一个驻极体话筒做传感器,有动静就亮一下,没动静就灭。
我说得好像太多了。。。。。。

网友C:
4楼说的是。单片机也是耗能大户

网友D:
感觉楼主像法有点多啊~
要省时,时钟IC+MCU智能显示才就最好的办法~。
但用数码管显示无论怎么想都是很耗电的,结果是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E:
一個燈被你們整的。。。。 大概多少錢啊

网友F:
用在哪啊?

网友G:
LZ板子怎么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板子怎么刻的?

尺子铅笔划线,尺子锯条断口刻线。

网友H(2016-10-13):
楼主,求两个三极管和电阻连接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