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SPI的使用

楼主(2014-12-07):
关于SPI的片选信号使用,有点混乱求指导,
1. 将片选信号配成GPIO之后,输出低电平选中外设, 是否只要这一次拉低后就不需要再操作了呢?
2. 片选信号是必须要配置成GPIO才行吗?是否SPI的寄存器中有配置片选使能的呢?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配置,SPI模块自动控制。

楼主:
今天看了下,搞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兄弟。
----------------------------------------------------------
SPI_MCR : PCSIS域可以用来设置片选信号的有效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SPI_PUSHR : PCS域可以用来选择对于当前的数据传输,哪一个片选信号有效
SPI_PUSHR : CONT域用来设置在两次传输过程中,片选信号是否保持有效。

通过以上的几个域就可以实现片选的控制。

网友B:
飞思卡尔官网有提供Kinetis K系列100MHz主频芯片的SPI例程可供参考:手把手学会官方例程第十二篇:Kinetis 100MHz SPI